多路(如10路)电源,每路0至20伏可调,谢谢

楼主(2010-03-17):
多路(如10路)电源,每路0至20伏可调,有这样的电源么?谢谢

由于项目试验需要,需要多路电源,每路电源不是独立的,即是共地的。

每路0-20伏可调,

请问业界有这样的电源卖么?
谢谢。。

网友A:
买N个电源,把地线并起来不就行了么?

网友B:
我帮你做我卖你

网友C:
单路双路三路四路都见过,没见过10路的。

网友D:
现成的估计很难找到,愿意给钱的话,倒是可以帮你做。

楼主:
买N个电源,把地线并起来不就行了么?
引用 网友A:

把独立电源的地并起来,这样行么????

因为它们的GND就不是在一个电平啊。

貌似不能这样并吧。。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别人还做2路,4路的干吗???

网友C:
6楼:
你自己在首帖里面说是共地的。

网友E:
晕,即便是什么2路,4路的,大部分电源的内部也共地啊

楼主:
我说它们共地是它们不是独立的,来自同一个地,

不是人为地把它们接起来。。。

网友E:
人为的接起来有什么问题么?还不是一样

网友E:
要按你的说法,那所有的设备都别工作了,岂不是全都得用一个电源了,地就是地,没连一起可能会存在电势差,连一起了就OK了啊

网友E:
市面上有的多路电源不是因为你的想法而做的
是根据需要……考虑的是成本,体积等等……
假如一个板板上要个+12,-12,再要个+5,-5
那就得弄四个电源?NONO……

楼主:
也就说内部的地都是一样的是吧,我在理解理解,谢谢了。。。

楼主:
要按你的说法,那所有的设备都别工作了,岂不是全都得用一个电源了,地就是地,没连一起可能会存在电势差,连一起了就OK了啊
引用 网友E:

是因为以前我总遇到这样的情况。

开发板A用电源1供电。
开发板B用电源2供电。

A和B板的数据线连起来(电平标准一致的),(地1和地2也连起来)却不能传数据。。

网友E:
A和B板的数据线连起来(电平标准一致的),(地1和地2也连起来)却不能传数据。。 ...
引用 楼主:

你所谓的电平也是以地为零点的,既然数据电平一致,那么地的电势也就一致了

楼主:
你所谓的电平也是以地为零点的,既然数据电平一致,那么地的电势也就一致了
引用 网友E:

因果不对吧
,是因为地连起来了。
所以数据电平才一样吧。

但是,我在多个项目中采用这样的情况,即“把两个地人为接起来”,可是数据不能传输!!!

楼主:
你所谓的电平也是以地为零点的,既然数据电平一致,那么地的电势也就一致了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电平标准是指,比如,都是TTL 3.3的。

楼主:
我多次把两个板这样连起来,

或者在其他项目中,用两个电源给系统供电,(即人为把两个电源的地接一块),系统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