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RL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17):
前面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要交待清楚

网友B:
前端是运放,RL是输出负载。

网友C:
是不是下拉 置高啊?

网友D:
与前面的OP有关系,主要用于低电平时候,确保输出信号低与TTL的下限。否则后续电路会误翻转。
rail-to-rail的可以不要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同意7楼  这种机构大多是旁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