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3-17):
电源不带电路时,电源指示灯不闪,带电路板时,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烁,请问电源哪里出了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是不是保护了的啊  问题问的不够明确

网友B:
看来是用了成品开关电源。
多半是你的电路板出了问题。

网友C:
开关电源保护了,短路?过载?

楼主:
我的电路板是好的,换上其它电源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D:
很明显你那个电源有问题三,说明输出部分原来的电流就不够大,能点燃发光二极管的所需电流时很小的,当你再接负载时又分了一部分流出去,原来二极管上电流不够大,估计是电源的电流放大部分煤起作用吧。你最好上图给我看看,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呢。。。。

楼主(2010-07-27):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E:
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