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读写RAM的问题??

楼主(2010-03-17):
使用STC12C5A60S2 外扩32k ram
在进行读写外扩RAM时总是有时出错,有时正确,究竟是怎么回事?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应该是布线问题。
想验证的话发图并说明晶振频率。
自己也可以验证,就是把晶振频率降低,例如2M以下,试一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应该先保证单片机工作没有问题

楼主:
to:mohanwei
晶振频率11.0592M

TO:andy2003hu
单片机工作正常,使用内部的XRAM没有问题。

网友A:
内部XRAM肯定没问题了,不存在时序的问题。

网友C:
现在单片机这么发达了,为啥要扩RAM啊?这我有点搞不明白,你搞一个RAM不是还得要钱,还得要人工和时间.图个啥?为什么不选个大容量的RAM呢?其实也不了几块钱,没准还贵不过外扩的RAM呢.

网友B:
目前来讲,外部扩展太不合实际了。RAM大点的单片机价格也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