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一开关电源 变压器绕制,。。。

楼主(2010-03-17):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有多种,其变压器也有多种,你要哪种?
需要注意的事项,即使是同种拓扑,根据输入输出电压电流不同,结构设计用线等等可能相差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属于 驱动隔离 变压器, 是不是注意 同名端 跟 异名端就可以了,里边的层次 不用分吧?

网友A:
驱动用的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的绝缘要注意,虽然该变压器窗口比较小,但该处必须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工频电压,例如4kVrms/1min。此外,绕法不同将影响漏感,不过在这里漏感的影响比例如反激电路的输出变压器要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明白,还有一问题,就是 变压器所说的同名端跟异名端, 是不是取决于每组线圈的绕法, 多谢。。。

网友A:
5楼:
同名端取决于头尾和绕向。实际上只有两种。

楼主:
恩,多谢,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