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以太网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0-03-17):
(无正文)

网友A:
有这种专门的转换器 那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USB端口/以太网端口是常见的热插拔系统,极易受到由用户或空气放电造成的ESD影响。静电可以损害USB/以太网集成电路及周边IC。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LT-BV05C具有极低的线容抗及保护性能,非常适合USB 2.0或者以太网口的ESD防护。

网友C(2010-10-25):
可以用DM9621的方案!

网友D:
呵呵,做个记号,万一以后用得着 DM9621

网友E(2011-01-31):
用ASIX的AX88772B,需要相关资料可以跟我联系,QQ261449115

网友C(2011-03-05):
放一个DM9621的图纸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