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图,请教cycloneiii的两层板

楼主(2010-03-17):
cycloneiii的板子,两层板,看到Altium Designer 09中FPGA的两层板设计参考,电源在芯片下方环形走线。现已布好PCB如下(左边是SDRAM,右上为Flash,右下为68013).请教下各位这样布线还有那些问题。
     cycloneiii有3.3,2.5,1.2三个电源,所以电源布线感觉比较乱。

网友A:
很好啊,活学活用...

网友B:
是自动布线的吗  还是自己手动布的啊

楼主:
这个是手动布线的,主要是担心电源这一块
cycloneiii要三个电源,感觉很烦。三个LDO离得距离比较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动

网友C(2010-07-28):
看着不错,能给一个完整的原理图、pcb么?也做一块练练
guolh@163.com

网友D(2010-09-30):
楼主的板子做出来了吗?跑的怎么样,原理图和pcb能给发一份吗?wangfei8553@163.com
两层板的sdram布线需要注意什么,你的板子sdrm跑在多少频率?

网友E:
几个小问题:
1. 标注跑到板子外
2. 焊盘最好加泪滴
3. 最上面两个接插件貌似靠得有点近。

这样的板子建议用四层,有独立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会更保险一点。

网友D:
请问Altium Designer 09中FPGA的两层板设计参考在哪找到的?我怎么找不到啊,实在例程里面吗?

网友F(2012-05-14):
楼主的板子做出来了吗?跑的怎么样,原理图和pcb能给发一份吗?wbo0329@163.com两层板的sdram布线需要注意什么,你的板子sdrm跑在多少频率?

网友G:
是啊,能不能把原理图PCB发上来我们认真的看一下

网友H(2014-11-11):
我最近也在制作cyclone iii 的PCB板,正纠结是采用四层板还是两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