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se里的元件封装。

楼主(2010-03-17):
在protel99 se当中的原理图的元件库里怎么没有显示元件的封装,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每一个元件封装还要一个一个的手工填上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请各位大侠支个招。谢谢!

网友A:
有是有,问题是你敢用么……
设计PCB,封装本身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块

网友B:
你可以先排某一类的原件然后再排另一类的,当排一类的时,先选中库中的文件,这是别急着左击,先点Tap,输入封装后再一个一个的摆出来,或者将一类的元件中更改成相同的封装,然后再改少量的元件封装

网友C:
可以在表中统一修改

网友D:
lz想要的是这种效果吧

网友E:
全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