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低频功放,不知从何入手

楼主(2010-03-17):
(无正文)

网友A:
多低的频率? 具体指标?
一般是Pspice大致的仿真一下,确定一些关键的参数,然后搭电路测试实际性能。

楼主:
音频
输入5mv,输出10W,效率55%以上
用Pspice防真?Mulism不行吗?
能在具体一点吗

网友B:
听说PSpice比较专业但也比较不直观,Mulisim对运放的还是有BUG,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