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3-17):
请问下在运放的输出脚和反向输入端之间连一个0.1u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本来运放反馈是一个电阻,现在用电容替代电阻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用电容替代电阻和多并一只电容是不同的概念。

多并一只电容时,起到高频短路的作用,此时,负反馈效应达到最大。

网友B:
没有其他数据(如电容旁的电阻和工作频率)无法确切认定此电容的作用,可以是积分电容或相位补偿电容。

网友C:
顶LS的,我只知道会成积分电路:$

网友D:
没有其他数据(如电容旁的电阻和工作频率)无法确切认定此电容的作用,可以是积分电容或相位补偿电容。
引用 网友B:

正解~~~~精辟啊,一语道破……

网友E:
电容的唯一作用是能充电,不知道楼下的认为对不对?

网友F:
低通滤波,0.1u,好低。

网友G:
回复 楼主:
积分电路 或者用于放大器的相位反馈吧

网友H:
到目前为止,4楼的HWM回答后,后面的回答都显得多余。包括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