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的7号CTS针断了!

楼主(2010-03-17):
我今天在调试一个串口蓝牙的时候,由于用插套针的时候用力过猛,7号CTS脚断了,我还能在pc上用串口助手正常收发调试吗?如果不能,那么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修好的办法?:'(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很多串口都是用了RXD TXD GND三脚而已。

网友B:
用这个工具拦截看一下就能确定原因了。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楼主:
3# 歪 歪
原因找到了,因为我的串口蓝牙的出厂默认是必须要用CTS针脚的。我把CTS跟RTS短接后,就可以使用了。其实你给的回答太简单,只有一个链接,这样不好,所以没给你最多的分。

楼主:
1# RUnewhand 我发现电阻的铁丝插进孔里去再加点焊,好像凑合着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