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十块的电话机的显示屏大概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0-03-17):
请问几十块的电话机的显示屏大概是什么型号的?
我看了连接到电路板上只有4根线,地线,电源线,数据线和时钟触发线。数据线就1条。而我们平时用的12864的数据线不都是8条吗?我想用这个显示器做实验,但是不知它的型号。

网友A:
该液晶的数据线是串行的吧,12864除了并行方式外也能用串行方式和MCU连的啊

网友B:
LCD屏应该是定做的吧,然后再用个驱动IC,四个脚是可以搞定了,我用过HT1621的IC显示过

楼主:
定做的,有道理,电话机才50多元,不可能给我配个12864的。看来利用不到了。

网友C:
可以考虑HT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