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好的光电检测电路

楼主(2010-03-17):
PD信号8uA 带宽<2Mhz  要求尽量控制噪声,输出4v左右,还要做什么改进吗?第一部分是IV转换,第二部分是二级放大。
Multisim 文件见RAR.

网友A:
两级放大可能零点漂移会比较大,另外补偿电容会使电路脉冲响应上升沿加长。以上是我仿真时遇到过的情况。

网友B:
仿真来看,输出噪声应该在4.5mV左右,信噪比在56dB左右,不知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C:
输入阻抗不匹配,会造成带宽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