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见过这样的半桥么?

楼主(2010-03-17):
如图所示的半桥谐振,请问这时设计脉冲变压器和驱动变压器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网友A:
半桥LLC,去搜郭春明或斜阳古道的演讲稿吧

网友B:
半桥LLC,放狗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C:
谢谢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

楼主:
呵呵!感谢POWERANTS和伟林电源!我先去找找,最后问一个问题,开关变换器的工作频率是不是要略高于谐振频率?

网友A:
不是略高,而是高很多,考虑器件离散性,一般开环时开关频率设定为固有频率的1.5倍,闭环时更高些。

网友B:
同意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