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手工加固焊盘

楼主:
大家知道 在protel 使用网络表导出的PCB中布线,两个相同的网络结点之间连线,后一次连的会覆盖掉前一次连的。现在我想手工布线加固焊盘 ,发现不太好用,就是前面的问题总是让我很困扰,能不能设置一下下,让同种节点之间也可以画多条线啊?我想做成附加的图片上的效果。

网友A(2010-03-17):
按T P,把auto remove loop去掉即可

楼主:
万分感谢!!受用了!!!

网友B:
我知道有这个选项,但就是不知道在哪

网友A:
在PCB界面里,点击tools,在下拉菜单里再点击preference,在弹出的框里找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去掉选择
快捷键的话就是T P了

估计4楼把菜单汉化了……

网友C:
我就是汉化了……

网友D:
如果只是想加固焊盘,用内滴酒可以了,可以保证焊盘接触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