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研究FPGA了?其实CPLD用的也很多啊

楼主(2010-03-17):
其实很多设计FPGA用不上,CPLD更合适。

网友A:
见仁见智

网友B:
CPLD还是用在低端领域,主要负责个接口扩展、时序转换什么的,而稍微复杂些的还是要用FPGA
如果不考虑内部结构,两者开发流程几乎相同

网友C:
现在低端的FPGA和CPLD一样方便使用了,如xilinx的spartan3-50AN,相比于95288,价格差不多,但逻辑容量至少是4倍以上,使用起来没有差别.

网友D:
那LZ 确实还不知道fpga一般用在哪里啊

网友E:
用处还是有差别的,同意楼主看法!

网友F:
小规模的应用CPLD方便,大规模的还是要FPGA

网友G:
是啊,没有最好,只有合适!

网友H:
FPGA是高级一点的CPLD么?

网友I:
结构都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现场可编程阵列,可编程逻辑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