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板,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请帮我指出问题,好让我改正,谢谢啦

网友A(2010-03-18):
把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画成别的线的两倍,这样你就比我厉害了 :lol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底层的一排数据线要做成大斜角

网友C:
穿孔的焊盘是不是小了些

网友D:
焊盘大小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