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在正常有信号的情况下输入是12V,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输入是0V,但为了防止浪涌,加上了TVS,
请教如下几个问题
1,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多少比较合适。
2,电容多大比较合适,起什么作用。
3,TVS选择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A:
一般这种光藕的电流取5-10mA比较合适,那么电阻R=U/I=?你自己算好了
最左边的电阻,估计是系统的连线较长,用来抑制工频感应信号的
电容起低通滤波作用,看体积和速度要求,取1-100uF
上面的二极管必须去掉。TVS没必要,换成反接的二极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几点不解再次请教
1.什么是工频感应信号,应该为工频干扰信号吧
2.那是低通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越小速度赿快?
3.那二个二极管都是TVS,是防止浪涌的,不用去掉吧,我是参考这个图片来做的。

网友A:
上拉到5V的那个二极管,没事都能给你搞出事来……光藕里面二极管的压降一般小于2V,TVS没有这么低钳位电压的……所以要接TVS的话,接到电阻前面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看我这么改可以吗?
还有,你说上面的二极管没事也能能出点事来,是指的什么情况下呀?

楼主:
以这个图为准

网友A:
这个电路用欧姆定律算就够了。

楼主:
对了,这个电路还有个要求,就是从信号过来(从D1开始起),到信号送到单片机里的时间不能超过1.5ms这样做能保证吗?要是能保证,滤波电容的容量用大点的速度快些,还是小点的速度快些

网友A:
当然是小点快些,大致时间常数你可以算一下
C1可以取常用的1uF,总的上升沿、下降沿约0.3ms,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1.  1.5ke15A和1.5ke15C的区别是什么
2.  浪涌指的是过大的电压还是过大的电流?

网友B:
对了,这个电路还有个要求,就是从信号过来(从D1开始起),到信号送到单片机里的时间不能超过1.5ms这样做能保证吗?要是能保证,滤波电容的容量用大点的速度快些,还是小点的速度快些 ...
引用 楼主:

要求这么快的响应速度,就不能使用大电容滤波

可以考虑使用单片机软件实现滤波,消除设定的尖脉冲(干扰)。

不过这么快的速度怎么消除工频干扰?还是说工频干扰可以接受?有问题啊

楼主:
谢谢你剩下的我在想一想

网友C:
1.  1.5ke15A和1.5ke15C的区别是什么
2.  浪涌指的是过大的电压还是过大的电流?

1.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有单双向之分,一般是A是单向(1.5KE15A),CA是双向(1.5KE15CA )。

2.浪涌指的是过电压。采用瞬态抑制二极管(瞬变电压抑制器)在浪涌电压的作用下,瞬态电压抑制器两电极之间的电压由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FM上升到击穿电压VBR,产生击穿。随着击穿电流的出现,流过瞬态电压抑制器的电流将达到峰值脉冲电流IPP,在其两端的电压被钳位到最大钳位电压VC以下。然后,随着脉冲电流按指数衰减,瞬态电压抑制器两电极间电压也不断下降,最后恢复到初态,这就是瞬态电压抑制器抑制可能出现的浪涌脉冲功率,保护电子元器件的工作过程。

楼主:
当然是小点快些,大致时间常数你可以算一下
C1可以取常用的1uF,总的上升沿、下降沿约0.3ms,可以满足要求了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个怎么算的,能不能贴个公式出来

网友D:
顶 这个电容的速度是怎么算啊,我刚看完了电路分析,貌似里面没这个定义,只知道它的滤波范围是Wc=1/RC,难道速度就是频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