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步进电机控制芯片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0-03-18):
步进电机芯片的驱动芯片只是说输出电流多大,那输出的电压会是多大呢?
另外扭矩的大小对输出电压是否有影响?偶用的是tb6560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

网友A:
H桥驱动,看Vma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网友A:
没什么意思......

意思都在数据手册里。当然手册之外还有很多意思——如受控电流源等等之类的意思。

网友B:
用H桥PWM来驱动的话,输出电压是一个开关电压,就是0V和VCC之间的方波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见了,用示波器也看了一下。确实是方波。

网友C:
TB6560是东芝公司推出的低功耗、高集成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其主要特点有:内部集成双全桥MOSFET驱动;最高耐压40 V,单相输出最大电流3.5 A(峰值);具有整步、1/2、1/8、1/16细分方式;内置温度保护芯片,温度大于150℃时自动断开所有输出;具有过流保护;采用HZIP25封装。TB6560步进电机驱动电路主要包括3部分电路:控制信号隔离电路、主电路和自动半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