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器件选型:对ARM精通的大侠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18):
据同行声称:ARM9有很多种类,我现在的项目主要是用于工控,我所知道的ARM供应商有三星的,PHILIP的,NXP的,周立功的,现需要大侠们推荐一款,要求适合工控领域,技术支持好,器件稳定性好。三星的据说主要用于消费类电子,性能不是太好,也不是很稳定,谢谢大家!

楼主:
3Q,看了好几种,觉得还是三星的配置比较适合,但是总不放心,有人说三星的不稳定!
周立功的是不是只卖开发板,技术支持?不能提供芯片?太贵了,受不了!

网友A:
三星的做工业控制 慎重

网友B:
我们公司用三星的2440用在数控上面照样没有问题。稳不稳定又不是只有一个IC就能决定。

网友C:
相对而言,atmel稳定,性价比好些

网友D:
LZ,周立功不是ARM提供商哈。
在另一个主题里,有位老兄也提出了这样的问。我是这样建议的:
用到ARM9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上一个操作系统,再在操作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应用开发。如你们对系统的移植没的100%的把握,不要自己弄系统的核心部份。直接去买一个做好了系统并有相关驱动和直接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的板子。你们就直接基于别人做好的系统来开发自己的应用就行了。可能你们自己要根据自己的就用来扩展它系统板以外的东西。
提供这样的板子的公司有很多。如周立功(主要是NXP的ARM),成都英创(主要是ATMEL的ARM),优龙。。。。。要注意的是,用ARM系统来开发产品的话,一定要找一个技术支持好的,决对不要去找那些抄板来的学习板。

网友E:
质量好选atmel的,便宜选三星的。看你看中哪个方面来。
zlg的是居中的。

网友F:
我们公司用三星的2440用在数控上面照样没有问题。稳不稳定又不是只有一个IC就能决定。
引用 网友B:

如何判定没有问题?

网友G:
建议选用NXP(飞利浦的半导体部)的ARM,是纯工业级的MCU,我们公司的工控平台(数码机床控制系统、可编程DDC,汽车形势记录仪、轮船供电控制系统、电网运行监控终端等等)基本上在用。

可以找NXP ARM产品的专业代理机构www.crest-cn.com,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他们提供的技术支持!!

网友H:
atmel稳定,性价比好些    其实所有单片机都大同小异 ,   主要看你的设计需求,接口,费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