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频率为2MHZ,功率为20W的电源能否实现?

楼主(2010-03-18):
(无正文)

网友A:
就算可以实现,效率也未必高,很可能相当低,重量和体积未必能很小,所以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B:
先找到能跑这么高频率的器件再说吧,呵呵。。。

网友C:
许多高速MOS,准谐振,跑2M应该还是可行的,驱动损耗比较大,小功率不合算。

磁性材料可用PC50,甚至是无铁芯变压器

目前无铁芯变压器的5M变换器,效率可达到85%

网友B:
如果做隔离呢??

网友C:
有“无铁芯变压器”,隔离何忧...

网友B:
哈哈,又是DIY做法。

网友C:
no, 空芯变压器,在RF中用得十分多,俺97年就在干156MHz,25-50W的病类放大,能量耦合就是两个相临的线圈。空芯变压器,近年在电源学术界也有许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