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B20测温后显示到数码管怎么闪烁严重啊?

楼主(2010-03-18):
我弄的18B20测温,然后用数码管显示的程序.
现在是,测温正常,读出来的值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数码管上面显示就不正常了,我一共是4位,比如 18.25 度  只有5那个数码管非常亮,其他3个数字都是闪烁而且很暗
我是这样弄,先读出温度,然后转换成数组,然后显示
据说读温度和显示数码管要分开,是这样吗?显示要用中断???????

网友A:
估计你延时的时候5那个数码管没有关掉。

网友B:
扫描数码管间隔时间太长会导致数码管闪烁的...

网友C:
扫描时间问题 显示的时候频率过高吧 我觉得

网友D:
正好我也是这问题啊。。。。我改了改扫描时间,还是不稳定。。。。。

网友E:
关于定时器驱动数码管,并且读取DS18B20,来显示温度这个实验,有一点要注意:
!!DS18B20对时间很敏感,单纯对DS18B20操作时没有问题,但是加入定时器中断之后,就会破坏DS18B20的操作时序时间,造成读取错误。

网友B:
正好我也是这问题啊。。。。我改了改扫描时间,还是不稳定。。。。。
引用 网友D:

扫描间隔时间改成了多少?
如何不稳定?
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D:
void init_com()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2
                   TH1=0xfd;       //装初值设定波特率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
                   SM0=0;          //串口通信模式设置
                   SM1=1;
//                 REN=1;          //串口允许接收数据
                   PCON=0;         //波特率不倍频
//          SMOD=0;       //波特率不倍频
  //         EA=1;          //开总中断
  //        ES=1;          //开串行中断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bai,shi,ge;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p33=0;
                P0=table[bai];
                delay(2);
                p33=1;

                p32=0;
                P0=table1[shi];
                delay(2);
                p32=1;

                p31=0;
                P0=table[ge];
                delay(2);
                p31=1;

         }

这是部分程序。。delay的延时改短了。。。求大侠指点。。。

网友F:
每次动态扫描之后清一下数码管显示 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只有最后一个数码管要比其他数码管亮的问题。

网友F:
其实就是2L说的那个意思

网友G:
刷新率不够和刷新率不稳定易引起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