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打算买现成的电感?这个恐怕买不到。

楼主:
买不到现成的电感,为什么也?是因为市场上没有这么大额定电流的电感还是因为什么?我做的DC转换器是9-24V输入,3.3V,500mA输出的,我现在用的电感是12uH/1.89A的电感,但是带负载的时候,负载发热,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电感的值小了?还是说是电感的额定电流小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TI的TPS54160DGQR的芯片。

楼主: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载电压是3.3V,但是接上负载就变低了,所以想请问下是不是因为电感的额定电流小了?还是因为电感的值小了?

网友B:
你说接上负载电压变低的话,我估计是接上负载后电流有变化,导致电感上的电压变了

网友C:
真的是电感的问题么?

网友D:
可能是电感问题,也可能是布线问题。菜市场有卖这样的电感的,手工绕的

楼主:
恩,电流是有一定变化,这个是因为电感小了的原因吗?

网友E:
弄个1a电流,6*8的就好了。

网友B:
电流有变化跟你电感没什么关系,负载引起的

网友B:
弄个1a电流,6*8的就好了。
引用 网友E:

1A的可能有点小了吧,按我的理解最好得1.5A以上

网友F:
应用中你电路的输入电压的极限值是多少,输出额定电流是多少,开关频率你设置为多少,输出滤波电容你选多大?

网友F:
接负载后,负载电流有没有超出你设的额定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