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用的51单片机做了个通信的电路,复位用的是RC复位方式,1K电阻,10uf电容,现在有个现象就是,复位延时大概2秒左右,就是点下复位开关,单片机的复位大概要延时2S,这是什么原因,和程序有关系吗?因为我不加通信的中断好像就比较正常,应该怎么解决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不要“好像”,要有测试依据,写个测试程序,上电以后在某个端口产生方波,然后看一下复位时间是多长,按你说的参数,不可能上秒级的。

网友B:
电路参数,复位时间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

这种现象一般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复位延时的问题,是我程序初始化的时间太长。谢谢2楼3楼给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