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分析一下反馈这里和3.3V的作用

楼主(2010-03-18):
请教高手帮分析一下反馈这里和3.3V的作用

网友A:
TLC393是开漏输出,所以要把输出端上拉到3.3V。
正反馈构成了迟滞比较器,使得运放由高到低翻转的门限电压和由低到高翻转的门限电压有一个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