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一上电就跳闸了,咋办。。。

楼主(2010-03-18):
用电饭煲煲汤,打开盖的时候汤溢出来了,跳闸了,擦干水,还是不行,过了几天还是一插电就跳,
以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擦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不知这次怎么就不行了。

网友A:
汤渗透到里面,导致漏电了(但不是短路),说明你房子的保护设备还是合格的……
擦一下里面就好了,电饭锅好拆,一把螺丝刀搞定

网友B:
家用的空气开关有两种,一种是断路器,另一种是漏电保护器,你的电饭煲可能轻微漏电,你家刚好又是装的漏电保护器,当然会跳闸,维修店用的都是断路器所以不会跳闸

楼主:
房子的保护设备还不错,俺都试了十几次了,每次都跳,

都过了好几天了,拆了也擦过了,应该不会还有汤在里面。

大家有没碰到这种事情

网友A:
把电源线插进电饭锅,接插排那头当然要取下。然后量一下地线(等边三角形顶点那个)和火线、零线(其余两个)之间的电阻……
有些细节你可能没注意。以前我帮别人修的时候就发现过电饭锅插座触沾有汤水……还有电源线母座那头进蟑螂的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所有电气回路都要检查,必然存在漏电才会导致保护动作的发生。

楼主:
昨天晚上带个万用表试了下,火线,0线对地都是无穷大,而火线与0线差不多是800欧。检查了半天,也没结果,插上照样跳,哎。。。。谢谢LS的几位。。。

楼主:
晚上回去试下。。LS的

网友D:
哈哈,真舍得折腾,跳闸几十次。

网友E:
往插座上泼水,测试漏电保护是否有效。

网友F:
楼上的这样不厚道吧,如果漏电又不跳闸,那不是有生命危险?
建议看下PCB板上的稳压器件,看地和输出脚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G:
建议先把电饭锅拆开,清洗把里面清洗干净再试。电饭锅电路简单。不至于找不到故障点认真点吧LZ.

网友H:
跳闸真的是好事,恭喜LZ。

实在不行就去买个新的电饭煲吧,把这个扔了。
毕竟人命才是最宝贵的(就算你知道,家人也不一定知道),不要因小失大!

楼主:
要是以前用保险丝,就亏大了。。现在一推上去就又可以用了。。。

换了根电源线,跟电脑电源上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