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钟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楼主(2010-03-18):
图片中那种中规中矩的走线是怎么弄出来的啊?有人说是走线后贴铜皮,但是在PADS里面画一个贴铜皮的图形以后会提示铜皮跟哪个网络连在一起的,那么多网络贴一次铜皮找一下网络名称也太麻烦了吧。望高手指教。

网友A:
路过,咱还用Protel99

楼主:
等待高手,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B:
921有一篇关于负板覆铜的帖子,楼主去看看

楼主:
我在论坛上面搜索不到。
http://search.21ic.com/so.php?p= ... 6%E9%93%9C&pn=6

LS能不能提供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C:
就是覆铜吧,

网友D:
为了散热吧,铺铜可实现……

楼主:
我是想知道方便快捷的办法。铺铜太麻烦,一个一个网络的铺好累啊

楼主:
期待高手的回答。。。   RIVERPEAK大哥呢?

楼主:
每天顶一下,请高手支招

网友E:
俺用的是DXP

楼主:
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F:
我用 99se,一般都是先把外形用线圈起来,里面配合 fill、划线等填充。

网友G:
PADS没有这个功能是不是?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呼叫RIVERPEAK。

网友H:
我也只知道画铜,选择网络,很麻烦。

网友I: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