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装designer5.0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0-03-18):
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解决,我装designer5.0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卸载了杀毒软件装的时候,装了后可以很正常的用到,但是装了306卫士杀毒软件之后就不行了,软件打开的时候出现窗口,连新建project都新建不了,我试过改过另外的杀毒软件,也不行(当然不是瑞星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应该装什么杀毒软件才可以与designer5.0兼容?
    装好后,打开designer5.0的时候。
    他弹出三个框,第一个写住Failed to load CyMiniProg3 service!(无法加载CyMiniProg3服务!)写住第二个框写住some feature may not work correctly ,please install the recommended version of PSOC Programmer,第三个是programmer package will not correctly,please install the recommended version of POSC programmer
    最后说的是,马老师的板子很靓,但是现在软件没装好,用不了,很困扰。
    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不胜感激啊!谢谢!

网友A:
安装Psoc5.0之前要先安装Psoc programmer吧

网友B:
先装psoc programmer,杀毒软件没有什么关系吧。我用Macfee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现在还是有一样问题,是关于下载器驱动程序的。老是说“发现不了硬件”。

网友D:
问题解决了?你试的其他杀毒软件是什么?

网友E:
呵呵,又一个5.0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有过来,谢谢大家的回帖。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试过了好多杀毒软件都不行,我估计有可能会是系统的问题,打算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C:
呵呵,是不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主要的原因是CyMiniProg3的Service被360认为是非安全的,然后删除了。
解决方法:
1. WIN+R 运行 cmd
2. 在弹出的dos命令行中,cd 到C:\Program Files\Cypress\Programmer\3.10 版本不同而不同
3. 输入命令: registermp /unregserver
4. 再输入命令 registermp /regserver
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记住下次360查杀的时候吧Cyminiprog3加入信任程序列表

网友G:
11楼兄弟好热情啊

网友H:
11楼的解释的好清楚啊。
呵呵。

网友I: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我装了360和NOD32

网友:
我的安装也有问题,
楼主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