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提高系统频率后,网卡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用的是smartARM2200开发板,网卡为RTL8019AS。

我烧了一个网卡测试程序,一切正常,也可以ping 通。 然后,我想提高一下系统频率,于是,我修改config文件里面的
#define Fosc            11059200
#define Fcclk           (Fosc * 4)
#define Fcco            (Fcclk * 4)
#define Fpclk           (Fcclk / 4) * 1

我仅仅将第二条 改为
#define Fcclk           (Fosc * 5)
之后,(其它都没变),网卡就ping不通了。程序没死(我测算,速度是比以前高了一些,但网卡ping不通了)。

这是什么原因,还有那些配置,我没考虑到吗???

网友A:
没用过这款开发板~~~

网友B:
估计是配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