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 内存 初始化

楼主(2010-03-18):
#include <reg52.h>

#define RAM_START *(( unsigned char *)0x01

void Memory_Memset(unsigned char idata *pRam, unsigned char mChar, unsigned char mLen)
{
  while (mLen--)
  {
    *pRam++=mChar;
  }
}

//-----------------------------------------------------------
void main(void)
{
//系统模块初始化
Memory_Memset(&RAM_START, 0xFF, 0x7F);//内存初始化
while(1)
{
}
}

楼主:
郁闷啊  就是初始化 不了

网友A:
你把“寄存器”都扰乱了,把RAM_START (0x01)后移。

其实根本不用费此心,启动程序中早已经初始化好了。

楼主:
#define        RAM_START        (*(( unsigned char *)0x20)) //内存起始地址
还是不行:L

Memory_Memset(&RAM_START, 0xFF, 0x7F);                //内存初始化

楼主:
void Memory_Memset(unsigned char idata *pRam, unsigned char mChar, unsigned char mLen)
{
  while (mLen--)
  {
    *(pRam++)=mChar;
        P1=        pRam;
        P2=        *pRam;
  }
}

楼主:
你把“寄存器”都扰乱了,把RAM_START (0x01)后移。

其实根本不用费此心,启动程序中早已经初始化好了。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用KEIL  调试下看看

楼主:
前面 忘了 已经用了一些  变量  不能从0x00开始

网友A:
注意填数的范围,别碰到其他已用单元(如寄存器组,变量,栈等);

网友B:
你死定了,哈哈,有这样做的吗!

楼主:
TO 9 楼 肯定有 啊

要是做一些 功率 器件的控制

然后看门够REST  那么就要清RAM

网友A:
to 10 楼:

建议别这样做。watch-dog复位时通常还是从系统复位点开始执行的,因此和上电复位一样无需考虑清RAM操作。

网友C:
是51单片机的内存吗??

网友D:
没看明白第一个参数unsigned char idata *pRam 中idata是什么东西?

楼主:
反正偶 用51是不会去清RAM  的、
只是用了DSP 后  突然想在 51上 试下看

网友E:
1 看门狗复位等同于上电复位 不需要再清内存
2 楼主这样的做法 得避开寄存器区 变量区 堆栈区
3 函数没有做参数检查 很容易误伤

楼主:
谢谢 楼上 各位

貌似 看到个 山寨 圈圈  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