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9E23x系列

楼主(2010-03-18):
LPC 系列新产品.

网友A:
看不到图啊!再详细介绍下
这和什么都没说一样

楼主:
工作温度和频率
  N79E23xA/N79E23xRA 系列: -40C ~85C
     VDD = 4.5V to 5.5V @40MHz
     VDD = 3.0V to 5.5V @24MHz
     VDD = 2.4V to 5.5V @8MHz

灵活的系统时钟源 可通过配置位和软件选择:
  高速外部晶振: 40MHz 晶振 (通过配置位设定).
  内部晶振: 内部 22MHz/11MHz (通过配置位设定)

片上存储器
  16K/8K 字节可以在系统编程的(ICP)应用程序Flash EPROM (AP Flash EPROM).
  256字节(8 页 x 32字节) NVM 数据FLASH ,数据编程/擦除 VDD=3.0V ~ 5.5V
  256字节片上 RAM.
  256 字节AUX-RAM, 软件选择, 通过 MOVX 访问.

最多 36 I/O.
  4种I/O口配置模式,可以选择为输出模式和TTL/史密斯触发器输入摸式.

支持17个中断源,4级中断.
4个 定时器/计数器.
3个串行口
     1 路全双工 UART 具有侦测和地址识别功能.
     1 路 SPI 主/从 模式.
     1 路I2C 主//从 模式.
4路独立 12-位 PWM 周期控制单元 最大8 路 端口引脚:

6路 PWM 输出通道 带 mask 控制 应用于 BLDC 系统.
   3路补充 PWM 可插入可编程的死区时间
   每路极性可单独设定
   2个 brake/fault 输入脚
   2路 PWM 独立于 成队的 PWM 通道.
8路 10-位 A/D 转换.
  2路模拟比较器 可选择内部参考电压
8个 keypad 中断输入.
内建电源管理.  Idle 模式/Power down 模式
所以引脚具有 LED 驱动能力 (20mA).
3 级 欠压电压 ( 4.5V/3.8V/2.6V)侦测中断和复位.
独立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程序和数据加密保护
封装:
   Lead Free (RoHS) LQFP 48:         N79E235ALG 系列 (-40C ~85C)
   Lead Free (RoHS) LQFP 48:         N79E235RALG系列(-40C ~85C)
   Lead Free (RoHS) LQFP 48:         N79E234ALG系列(-40C ~85C)
   Lead Free (RoHS) LQFP 48:         N79E234RALG系列(-40C ~85C)

网友B:
这频率算是好的MCU了

网友C:
哦,看起来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