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这个TL431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3-18):
开关电源中断这个TL431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什么作用?
我只知道TL431可以用来做基准源。。。。。
但是,做电压反馈不太明白?

网友A:
我也不明白

网友B:
如果把431去了  就没有反馈或者反馈以后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呵呵  引导了半天  哎

楼主:
专门看了下TL431原理图。。。。
感觉当TL431的R端高于2.5v的话,三极管导通,发光二级管导通。因为电阻分压一般是VCC大于5v发光二级管导通,否则发光二级截止。
这么说TL431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
另外,光耦的速度是不是要求比较的快,才行?

网友C:
LZ正解,我把它当做内置基准的反相比较器!

网友D:
楼主既然看了TL431原理图,把TL431内部电路也画到开关电源的图中就明白了。
TL431是基准源加一个运放,在楼主贴出的开关电源中此运放起与基准比较并放大的作用,而且加了校正。
TL431在此电路中不是开关工作,绝对是线性工作。

网友E:
tl431在此就起一个稳压作用,上面二极管的输入电压肯定有波动,当vref》2.5时,431运放输入高电平,三极管通,小于2.5三极管截止
  另外提一点431不存在截止不,只要431工作了就会有电流流过,只不过输出高电平是,电流更大1-100ma,431就是以控制电流进行电压控制的。

网友F:
不就是提供基准电压和放大的作用。基准电压2.495V。

网友G:
就是 通过调节 431的基准 电压 来校正功率

网友H:
用个NPN管子也可以代替啊,差别就是少了个基准校正。

网友B:
这个也许帮助你理解

这个也许帮助你理解

网友I(2011-10-01):
比较器作用,提供基准

网友J(2012-03-08):
TL431与PC817结合使用是开关电源中的典型应用,TL431不再接成稳压管形势,也不是起稳压作用,而是接成比较放大使用,工作在线性状态与PC817配合来控制主IC UC3842 1脚电压的高压,从面达到控制输也电压的目的,也就是起到稳压的目的!

网友K:
稳压的基准取样元件。

网友L:
当输出电压发生波动时,431采样分压电阻R24上的电压,通过比较产生电流变化,变化的电流是流经R21的,也是与输出形成回路。当流经光耦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引起光耦的输出端电流变化,于是变化的电流引起IC上比较器的电压偏低,再经过比较后,控制PWM的导通时间,如此重复,于是输出电压得到稳定。

网友M:
哈哈,TL431的全名为三端可编程并联稳压二极管,其作用就是在确定的后级反馈电压,使电路的不用再要进行复杂的计算,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输出

网友N:
TL431+PC817组合是小功率反激电源中比较经典的连接电路,电路比较稳定。

网友O:
电源的基本组成:
有一个电压基准,输出电压和这个电压基准相比较,之后通过运放放大以及反馈,控制调整管 或者控制开关管。使得输出电压稳定到设定值。

线性电源是控制调整管的导通程度,开关电源是控制开关管开关的占空比。

这个基准电压和运放反馈控制电路在任何电源电路环路里面是不可确少的。

网友P(2013-06-22):
哈!…十五楼视角有趣!…赞!…

网友Q:
哈!…十五楼视角有趣!…赞!…学习了

网友R(2016-06-20):
谢谢各位 帮助我理解

网友S:
431就是稳压管啊

网友T:
光耦也是线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