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10E-EVAL开发板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现在正在测试STM3210E-EVAL开发板的MCU的待机功耗。
请问,我测量JP12的电流可以吗?需要测量其他的吗?(担心漏掉)

网友A:
应该测量JP9

网友B:
JP12,JP9分别指的是什么电流,还有电流如何换算成功耗,想了解下

网友C:
看看原理图吧,把供电通路找到,在源头测试就好了。

楼主:
应该测量JP9
引用 网友A:

ST_ARM大哥:
我找遍了STM3210E-EVAL板上的跳线,就是没有发现JP9和JP10,小册子上也没有。是不是不同版本的啊。
麻烦指引一下。
谢谢

楼主:
看看原理图吧,把供电通路找到,在源头测试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看了原理图,我只想测量MCU的功耗,所以我认为应该测量JP12。
但由于我是软件工程师,担心考虑不周全,想来咨询一下。
麻烦各位了。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这个板: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4220.pdf

这个板上没有专门用于MCU功耗测量的跳线。你说的JP12提供整个板上所有3.3V器件的供电,包括NAND、NOR Flash、外扩SRAM、SPI Flash、温度传感器、CAN驱动器、RS232等,不适合于进行功耗测量。

楼主:
楼主说的应该是这个板: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4220.pdf

这个板上没有专门用于MCU功耗测量的跳线。你说的JP12提供整个板上所有3.3V器件的供电,包括NAND、NOR Flash、外扩SRAM、SPI F ...
引用 网友D:

没错,正是此版。
啊!他连接这么多啊。那如果测量才跳线的电流应该是远大于MCU的电流是不?MCU应该没有其他供电的地方了吧。
我测量此跳线的电流大约是24uA。已经能满足要求了,如果没有其他供电的话。

网友D:
MCU上所有的电流都是从JP12上提供的,没有其它通路;当然如上所述,JP12还为其它设备提供电流。

楼主:
OK!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开发板在待机状态下,包含MCU和部分外设(NANA 、NorFlash、SRAM)一起的电流是24uA。
完全满足我们设计要求。
谢谢!
结贴给分!

网友E:
OK!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开发板在待机状态下,包含MCU和部分外设(NANA 、NorFlash、SRAM)一起的电流是24uA。
完全满足我们设计要求。
谢谢!
结贴给分! ...
引用 楼主:

24uA就是MCU STM32F103ZE的STOP模式电流,打开STM32F10x的大容量的datasheet,看它的STOP模式电流数据,刚好就是约24uA。
其它外设(NAND、NOR、SRAM)的空闲电流远不止这么多。

楼主:
24uA就是MCU STM32F103ZE的STOP模式电流,打开STM32F10x的大容量的datasheet,看它的STOP模式电流数据,刚好就是约24uA。
其它外设(NAND、NOR、SRAM)的空闲电流远不止这么多。 ...
引用 网友E:

其他电流问题就不能找ST解决了。呵呵!
但是奇怪了,为什么看开发板上的3.3V电压管的NAND NOR SRAM,而测量3.3V处的电流就是24uA呢。看来需要较全面的研究一下此开发板了(包含周边元器件)。
不过,我们还是选择自己去打一版回来,毕竟我们选的是100pin的,担心有出入啊。

网友D:
NAND、NOR、SRAM这些芯片,在不工作时也是处于待机状态,具体耗电多少,要看相应产品的手册。

ST手册上给出的功耗参数是典型值和最大值,实际测量可以比给出的参数小,但不会比给出的参数大。

你测量的结果说明,STOP模式时,它的功耗小于24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