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M358用做比较器时最高工作频率?

楼主(2010-03-18):
(无正文)

网友A:
是开环做比较器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输入信号的频率太高了,LM358的增益带宽积是0.7MHZ,开环增益典型值是100dB, 那么开环带宽只有大约7HZ。而且你要输出这么大幅度的信号,可能最需要考虑的不是带宽,而是转换速率SR了,这么高的频率和幅度,LM358应该是满足不了的。

网友B:
LM358作比较器用,最高只能工作到数kHz,10kHz已经相当困难。2楼说得对,主要是受SR限制。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指点!有没有其它IC可以做到250KHZ?

网友C:
用LM393,339一类比较器吧

网友B:
LM311比较快。

网友D:
Fmax=SR/2PI*Vpeak
自己算算,SR不行!

网友E:
我喜欢把横式变成竖式。

网友E:
393和311的响应时间都在200-300nS左右。

网友B:
9楼:
LM393(或LM339)比LM311慢不少,LM393响应时间大概是LM311的5~6倍。

网友E:
原来看的是不同厂家的数据,说明居然是响应时间差不多,但是刚才特意找ti的手册来看,才发现真的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