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看1602问题(ST7066)

楼主(2010-03-18):
ST, LCD, CD, se, RS

1602控制器采用ST7066,4位总线,
有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是,这块板子的
DB7------------------P0_1
DB6------------------P0_2
DB5------------------P0_3
DB4------------------P0_4
E------------------    P1_0
RW------------------P1_1
RS------------------P1_2

我烧录了下面的程序进入芯片,现象是1602先显示第一行16块液晶,然后就消失。
没有显示“4”,不知道怎么回事?用万用表测量1602上DB7~DB4, E/RW/RS数据是正确的。

#define     LCD_DB7_DATA p0_1
#define     LCD_DB6_DATA p0_2
#define     LCD_DB5_DATA p0_3
#define     LCD_DB4_DATA p0_4

#define     LCD_EN_DATA p1_0
#define     LCD_RW_DATA p1_1
#define     LCD_RS_DATA p1_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
{

while(--d);

}
void init(void)
{
//**************************************
// Port0 Setting
//**************************************

pd0=0x9F;        //Port P0 direction register,0b10011111
                        //P0_1 is output
                        //P0_2 is output
                        //P0_3 is output
                        //P0_4 is output

//**************************************
// Port1 Setting
//**************************************

  pd1=0x07;                                //Port P1 direction register,0b00000111

                                                   //P1_0 is output
                                                  //P1_1 is output
                                                  //P1_2 is output

}
void wrcmd(char cmd)
{

LCD_RS_DATA=0;      //SEND COMMAND
LCD_RW_DATA=0;      //WRITE

  if((cmd&0x80)==0x80)  //需要读数据

   {
  LCD_DB7_DATA=1;
   }
else
{
  LCD_DB7_DATA=0;
}

  if((cmd&0x40)==0x40)
  {
      LCD_DB6_DATA=1;
  }
else
  {
      LCD_DB6_DATA=0;
  }

  if((cmd&0x20)==0x20)
  {
  LCD_DB5_DATA=1;
  }
else
  {
        LCD_DB5_DATA=0;
  }

  if((cmd&0x10)==0x10)
  {
  LCD_DB4_DATA=1;
  }
else
    {
        LCD_DB4_DATA=0;
    }

    delay(200);

LCD_EN_DATA=1;

    delay(20);

LCD_EN_DATA=0;

delay(1200);

LCD_RS_DATA=0;
LCD_RW_DATA=0;

    if((cmd&0x08)==0x08)
    {
  LCD_DB7_DATA=1;
    }
else
    {
        LCD_DB7_DATA=0;
    }

    if((cmd&0x04)==0x04)
    {
  LCD_DB6_DATA=1;
    }
else
    {
        LCD_DB6_DATA=0;
    }

    if((cmd&0x02)==0x02)
    {
  LCD_DB5_DATA=1;
    }
else
    {
        LCD_DB5_DATA=0;
    }

    if((cmd&0x01)==0x01)
    {
  LCD_DB4_DATA=1;
    }
else
    {
        LCD_DB4_DATA=0;
    }

delay(200);
LCD_EN_DATA=1;
  delay(20);

LCD_EN_DATA=0;

    delay(1200);

}

void wrdata(char data)
{

LCD_RS_DATA=1;      //SEND DATA
LCD_RW_DATA=0;      //WRITE

    if((data&0x80)==0x80)
    {
     LCD_DB7_DATA=1;
    }
else
    {
        LCD_DB7_DATA=0;
    }

    if((data&0x40)==0x40)
    {
  LCD_DB6_DATA=1;
    }
else
    {
        LCD_DB6_DATA=0;
    }

    if((data&0x20)==0x20)
    {
  LCD_DB5_DATA=1;
    }
else
    {
        LCD_DB5_DATA=0;
    }

    if((data&0x10)==0x10)
    {
  LCD_DB4_DATA=1;
    }
else
    {
        LCD_DB4_DATA=0;
    }

delay(200);
LCD_EN_DATA=1;
    delay(20);

LCD_EN_DATA=0;
delay(1200);

LCD_RS_DATA=1;   //SEND DATA
LCD_RW_DATA=0;   //WRITE

    if((data&0x08)==0x08)
    {
  LCD_DB7_DATA=1;
    }
else
    {
        LCD_DB7_DATA=0;
    }

    if((data&0x04)==0x04)
    {
  LCD_DB6_DATA=1;
    }
else
    {
        LCD_DB6_DATA=0;
    }

    if((data&0x02)==0x02)
    {
  LCD_DB5_DATA=1;
    }
else
    {
        LCD_DB5_DATA=0;
    }

    if((data&0x01)==0x01)
    {
  LCD_DB4_DATA=1;
    }
else
    {
        LCD_DB4_DATA=0;
    }

delay(200);

LCD_EN_DATA=1;
    delay(20);

LCD_EN_DATA=0;

// lcd_wait();
delay(1200);     //wait for 60 us

}

void lcd_init()
{
delay(20000);    //wait 50ms

LCD_RS_DATA=0;      //SEND COMMAND
LCD_RW_DATA=0;      //WRITE

LCD_DB7_DATA=0;
LCD_DB6_DATA=0;
LCD_DB5_DATA=1;      //DB5=1, function set
LCD_DB4_DATA=1;      //DB4=1, 8bit mode

    delay(200);

   LCD_EN_DATA=1;

    delay(20);

  LCD_EN_DATA=0;  //according ST7066 4bit spec, should send
                              //0x38 first.只要发送高半个字节。

delay(50);    //wait 60 us*/
delay(50);

wrcmd(0x28);   //0x00101000, function set, 4bit mode, 2line display
delay(1350);

wrcmd(0x28);   //0x00101000, function set, 4bit mode, 2line display
delay(1350);     //wait for 60 us

wrcmd(0x0F);   //0x00001111, display on /off, enter display is on, cursor

delay(1350);     //wait for 60 us

wrcmd(0x01);  //clear display
delay(8500);     //wait for 2.4 ms

wrcmd(0x06);  //0x00000110, entry mode set, cursor/blink moves to
                       //shift of entire display is not moved.

delay(1350);     //wait for 60 us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rcmd(0x80);             //set CGRAM address
wrdata('4');
for(;;)                    //Main processing

{

     ;

}

}

楼主:
用仿真器在程序设置断点,然后读DB7~DB4, RS/RW/E,读出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

网友A:
没用过这样的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