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基站发射信号是什么频率?

楼主(2010-03-18):
我们的手机里标的信号是900/1800MHZ,也就是移动基站发的信号应当也在900MHZ,但为什么我用频谱议看的时候,看到两个信号波,一个频率为950MHZ左右正弦波,一个频率为875MHZ左右正弦波?请问为什么会是这两种频率???

网友A:
900/1800/1900的移动通讯频率并非一个频点而是一个频段,并且以跳频的模式工作,楼主用频谱仪看到的如果是定频信号(由楼主的描述可知)就不是移动通讯频谱而可能是移动基站或直放站的交调噪声,或者是楼主的描述或频谱仪设置有误(因该2频率确实落在移动通讯频谱内,频谱设置过宽则无法分辨细节)。移动频谱各频点信号不是稳定的,在频谱仪上表现为一段“噪声”,具体为:870-880M(CDMA下行频段)、935-960M(GSM下行频段)。手机的上行信号因发射源单一且处于跳频中在中低档频谱仪上并不好捕捉、观察。

网友B:
875的那个是手机的
950的是基站的
他们是分开的

网友C:
不对吧,上行,下行应该差45M

网友D:
一个为上行频率,一个为下行频率

网友E:
中移动GSM 900 系统: 上行(移动台到基站):890-915MHz, 下行: 935-960MHz
中联通EGSM 900: 上行:880-915MHz, 下行:925-960MHz
频率成对使用,间隔45MHz。同意2楼有关楼主测量误差的说法。如果950MHz (下行)是对的,那么另一频率(上行)应为905,反之,如果875MHz准确,则下行频率应为920MHz。

网友F:
875MHz那个是CDMA基站的下行信号,950MHz那个才是你的手机GSM频段基站的下行信号,一般GSM手机自动双频,另外一个就是DCS1800频段,一般频点在1815MHz(各地使用频率不同)。
GSM900MHz频段基站下行范围为930~960MHz,你可以将频谱仪中心频率center设在945MHz,带宽span设在50MHz,则你将看到纯粹900MHz频段基站的射频信号。

网友E:
补充:IS-95 CDMA 的工作频段: 上行 825 -845 MHz, 下行 870 - 890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