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mism仿真的问题?

楼主:
请问我仿真如下图所示的电路,为什么刚一点开始就会显示示波器错误呢?双击示波器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
每次仿真示波器都会出现那个错误的提示,是不是我示波器没设置好?

网友A(2010-03-18):
示波器设置不合适不会停止仿真也不会警告。
一般是你的步长设置不合适,或者电路错误无法继续仿真。
打开Simulate--》Default Instrument Settings修改参数试试。
另外,你的运放电源用5V,为何加2.5V偏置?

楼主:
示波器设置不合适不会停止仿真也不会警告。
一般是你的步长设置不合适,或者电路错误无法继续仿真。
打开Simulate--》Default Instrument Settings修改参数试试。
另外,你的运放电源用5V,为何加2.5V偏置? ...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仿真其他简单的电路行的,可能这个电路有问题吧。但是这个电路时LM258芯片资料内的电路啊,昨天好像也有朋友仿真过,没问题。。。不知道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

楼主:
要用LM358。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