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脉冲-相位式激光测距仪设计方案

楼主(2010-03-18):
用脉冲法和相位法设计一小型激光测距仪,利用ADUC7026,AD8605,AD8606等主要芯片来做,请将设计原理告诉一下,最好有设计电路图,谢谢了 !!

网友A:
用专用时间测量芯片.

网友B:
没做过,感觉是不是将光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脉冲的相位差计算的一些原理  具体的不清楚
所以我才提问啊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些具体的芯片型号 和使用方法    谢谢了
回复 网友A:
]

网友C:
还有专用时间测量芯片,原理是什么

网友D:
传个文档给你

TDC-GP2在时差法(TOF)脉冲式激光测距中的应用.pdf

网友E(2010-11-01):
顶一个,不错的资料

可以加微信问几个问题吗

网友F(2012-06-14):
激光测距的关键在于你的光接收和处理电路,计时电路的分辨率只是其中一个小的方面而已,光接收处理电路做不好,计时电路再精确也是没用的,我做脉冲式激光测距仪5年多了。呵呵,

网友G:
一般人估计是没有时间给LZ画电路图

网友H(2013-02-26):
接收管AD230-8TO52S3  发射ADL63054  相位测距  上面说的GP2是脉冲测距才用到

网友I:
这玩意也能diy?光学透镜部分怎么搞?特别是接收部分的光学透镜

网友J(2019-09-12):
激光/雷达测距仪可以选GD32作为主控MCU,主频高,代码执行效率高,已有很多测距仪厂家采用。详情咨询13823341202微信同号

GD32_Series_of_MCUs_Selection_Guide_(Feb_2019).pdf

网友K(2024-01-07):
顶一个,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