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bit STM32通过16-bit总线连接LCD,地址0x6000 0002对应A0是?

楼主(2010-03-18):
LCD通过FSMC映射到地址0x6C000000,A0=0时选中LCD的Index或状态寄存器、A0=1时选中控制寄存器,文档里有:A0=0时地址为0x6C000000,A0=1时地址为0x6C000002,我的问题是:
A0=1时,地址最低位是0,那么应该是0x6C000001,为什么是0x6C000002呢?

网友A:
早就给你回答过了,还要问?

网友A:
再说一遍:因为LCD是16位的。

楼主:
我知道您回答了,但我没明白“LCD是16位的”怎么就有这个结果(那个帖子结贴后我回复的,您没看到)。惭愧……

楼主:
参考手册里有:

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呀

网友A:
是的,就是LS的图。

楼主:
IJK,小弟是初学者,水平也就到能“猜出”和这个图有关系,但不知道所以然,能否请你解释一下?
看起来是这样的:HADDR是需要转换到外部存储器的内部AHB地址线,HADDR[25:1]产生A[24:0],则HADDR0未用,就是说诸如0x6C00 0002的地址,最后一位未用,永远置0,而从第二位开始用。
这样的话:
若A4连RS,则A4=1时地址为0x6C00 0020;
若A16连RS,则A16=1时地址为0x6C02 000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是HADDR[25:0]产生A[24:0]呢

网友B:
呵呵,好谦虚啊 ,学习了

网友C:
既然使用了16位的总线方式,HADDR[0]将永远等于0,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没有用的信号去占用一个引脚呢?

楼主:
不懂……香主也不知道么

网友D:
对于16位总线,不可能有地址0x6C00 0001,只有0x6C00 0000,0x6C00 0002.。。。。。

楼主:
对于16位总线,不可能有地址0x6C00 0001,只有0x6C00 0000,0x6C00 0002.。。。。。
引用 网友D:

是啊,2个字节为一个单位,但关键是为什么0x6C00 0002时A0=1

网友E: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C:
10、12、13楼:你们看了我的9楼回答了吗?

楼主:
初学,不懂,香主能否稍微详述一下

网友C:
初学,不懂,香主能否稍微详述一下
引用 楼主:

9楼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没有用的信号去占用一个引脚呢?

楼主:
HADDR[25:1]产生A[24:0],HADDR0未用,不存在置0不置0. 若换一种连法:
若A4连RS,则A4=1时地址为0x6C00 0020;
若A16连RS,则A16=1时地址为0x6C02 0000;
我想就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很简单,只要设想输出的地址右移了一位即可。

楼主:
OK,就到这里吧,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指点。
我对STM32了解的太少了,总是边调程序边翻手册,再急点就跑这儿问路来了~

网友C:
OK,就到这里吧,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指点。
我对STM32了解的太少了,总是边调程序边翻手册,再急点就跑这儿问路来了~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基本与STM32无关,是因为你对地址总线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F:
建议楼主翻一翻 微机原理与接口 总线部分的知识吧,这个和STM32无关。所有的大于8位的cpu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