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2mA纽扣电池充电器设计

楼主(2010-03-18):
最近应老板强烈要求,需做一个输入电压为AC 100~240V,输出电压为DC 3.3V,输出电流为2mA的锂电池充电器。而且要有过充保护措施。
我做软件出身,不太擅长硬件。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好的方案推荐?
.

网友A:
这么小,就工频变压器吧,次级6-9V,半波整流,用TL431,做一并联型稳压,限压在4.2V左右,不会过充。

俺见过的最小的工频电源变压器,大概有鹌鹑蛋大小。初级绕组线径看上去比头发丝还细许多。

网友A:
俺手头目前最小的工频变压器,是EI22的铁芯,长度22mm, 功率半瓦的样子。

网友A:
补充,并联稳压,注意主回路要串个电阻,将短路电流控制在3mA左右

网友B:
做个简单的恒流充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