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p0.14使用求助

楼主(2010-03-18):
开始jtag检测不到mcu,后来p0.14上拉后,成功检测到芯片。
      现在芯片资源比较紧张,本来p0.14是尽量不用为好,但是现在必须用作外部中断引脚,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不管是硬件或者软件。
      个人认为,系统上电,bootload检测p0.14状态后,在软件里面把p0.14配置为中断引脚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啥片子啊,ISP功能吧

楼主:
lpc2200系列片子,isp功能知道,就是想复用这个脚,有啥好一点的方案
2# 我是土匪

网友B:
p0.14只是在上电时或复位后被bootloader检测一下吧,bootloader检测到p0.14为高电平了之后就会放弃ISP,然后开始执行用户程序了,我觉得这时候你再把它当做外部中断引脚应该没什么影响的,只要保证在刚上电或者刚复位的时候p0.14是高电平就好了。

网友A:
楼上正解。

你该怎么使用还怎么使用,但毕业保证开机时候(运行boot)是高电平。既然手头有板子,干嘛不亲自试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就是再交流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