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休眠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用STM32F103,AD的参考电平要是没接,是不能下载调试的。问题是这个参考电平是接在一个可控制开关的LDO的输出的,而这个LDO的开关由单片机IO控制,所以单片机要是没跑起来,那LDO就没输出,LDO没输出单片机就不能下载调试。:Q 我现在只能先把AD的参考电平接单片机的电源(另一个一直开的LDO提供的电源,从不关闭),烧好程序再改成接可控LDO的输出。这样问题来了,休眠后(STOP MODE),外部中断唤醒经常不成功(有时可以,多数时候不行),但如果我要是放弃了去控制LDO,AD的参考电平一直有电的话,休眠后唤醒是100%成功的。但这样做不能关掉可控LDO的,省电效果大打折扣。问题出在哪里呢,各位DX救急啊!!

网友A:
STM32F103是多少引脚的?AD的参考电平是哪个引脚?

楼主:
QFP64的,AD参考电平是13脚VDDA.

网友B:
STM32中AD参考电平是Vref+,64脚的封装上没有引出这个信号,在芯片内部把Vref+连接到VDDA,所以不能认定VDDA就是AD参考电平。除此之外,VDDA主要提供复位电路,唤醒电路和所有模拟部分的供电。

STM32的手册中有明确的描述。下面是数据手册中的一张图,图中的虚线就是64脚和少于64脚封装的内部连接:

网友C:
如果用内部AD,VDD就是参考电平,应外部就不是了

楼主:
VDDA电源是所有模拟部分的电源我知道,在64脚封装下还是AD的参考电平.只是我现在的状况是,按下按键,应该是外部中断唤醒的,但实际上只是电流增大了瞬间,然后仍旧休眠.不知道是不是休眠的时候关掉了VDDA上的电源,那中断进去后,本来应该是控制管教IO开电的,但由于VDDA没电,IO控制不了.
如果VDDA和单片机数字部分的电源用同一电源,且一直不关闭,那个LDO一样的关掉,那唤醒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这样一来,休眠时候的电流却要大上很多,不知道哪里消耗了.

网友B:
退出停止模式时,HSI RC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如果退出停止模式时没有VDDA,则CPU将没有系统时钟,当然不能工作。

楼主:
哦!
但之前休眠VDDA上没电时,电流只有二三十uA,现在VDDA上一直连这电,别的一样,电流有100多uA,哪里多出来这么多的电流呢?我只开了AD,休眠前也已经关掉了.

网友B:
请问休眠的时候电压调节器是否处于低功耗模式?

楼主:
单片机里面的电压调节器一直运行,因为我要保持SRAM里面的内容.

楼主:
我没把电压调节器设成低功耗模式,如果设成低功耗模式的副作用只是唤醒的延迟大点而已吧?
不过VDDA一直有电还是之前的休眠就没电我都是一样的设置啊,要多耗电流也应该一起多才对.

网友A:
我觉得你的描述不太清晰,尤其是你的LDO的作用和连接,能否将你的SCH贴出来?

楼主:
我那LDO本来是想用做AD的参考电平的,因为它给几个传感器供电,传感器都要标定的。如果直接用给单片机数子部分供电的电源,那会造成标定的数据和实际的有出入的。
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仍然用LDO给ADDA供电,但这样做怎么才能唤醒呢?二是ADDA改用和单片机数字部分一样的电源,这样唤醒没问题,但是除了传感器使用上可能有的问题之外,还存在休眠时的电流过大,比第一种情况大上几倍。电流为什么会大这么多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我现在进休眠前把AD和可以关的IO的时钟都关掉了,在防真器里调的时候,关了这些电流确实小了不少。但到实际运行的时候,不论我有没有关这些,休眠电流都是恒定的111uA左右.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唤醒的信号在唤醒MCU的同时唤醒给VDDA供电的LDO,在唤醒的信号上加一个简单的延时电路,延迟时间只要维持到MCU唤醒后输出了打开LDO的信号即可。

网友A:
首先,你必须将Vdda连接到STM32的Vdd上,这时STM32进入STOP模式时,STM32的最大功耗分两种:内部电源调节器开启时为35uA和关闭时为25uA(这与芯片有关,我列出的是功耗最大的那种芯片,其他的要比这个小,具体到你的芯片,你可以查看对应的STM32的数据手册),至于你说你的电路在此时电流有100多uA,那有可能是你的电路或代码有问题。

楼主:
之前直接关VDDA上的电时,休眠电流只有三十多uA,现在VDDA一直有电的情况下休眠,电流一直有上百uA。之前低我估计是因为所有用VDDA的部分因为VDD掉电都强制关掉了所以低电流,所以我现在把用到VDDA的部分都关了,可是怎么休眠时还有上百uA啊。我关了AD,PLL,IO,甚至把本来没用到的LSI,TEMP sensor,PVD,DAC都禁止了.HSI进stop时自己停了(我只用了HSI,无HSE,LSE)。怎么还是这么高的电流呢,一丁点都不变少。:'(:@
而且进stop模式时,不论把电压调节器设成开还是低功耗方式,消耗的电流都完全一样,真神了!:funk:

网友D:
按楼上说的,是有点很奇怪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一个可恨的管脚休眠时忘记设成输出0了。现在整个电路板的电流才16.7uA.

网友E:
这种问题是有点难查

网友F:
呵呵,恭喜兄台

网友G(2010-04-21):
看了半天,大概理解楼主说的了
你的VDDA是由LDO输出角控制,而LDO输出在休眠或未启动时是无效的,并且你必须保证VDDA有效才能从休眠或未启动转到启动,看上去有点自己咬自己的尾巴。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首先取决于你LDO引脚的特性,假如LDO在有效时是低阻抗输出并且在休眠后是高阻态,那问题简单了,你可以通过在VDDA上接个不大的上拉电阻到默认电源来解决,上拉的阻值取决于你LDO引脚的开、关阻抗特性

如果不是,那你可能需要一个额外的控制部件去控制VDDA电压是通向LDO还是默认电源,这个控制部件接收你休眠和启动的信号来控制V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