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处理传感的信号那个方便-电压?电流?485?脉冲?

楼主(2010-03-18):
RT,问下1-5V ?4-20ma?485?脉冲信号?
这些常见的传感器输出方式那种用单片机处理编程方面简单点
脉冲信号(比如编码器的)最好用定时器吗
电压信号直接AD的话前面还要怎么处理呢(我直接转人家说不合适)
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三类信号:数字,模拟电压和模拟电流。

1)数字:直接可以进入到MCU。

2)模拟电压:ADC -〉MCU,当然也有内置ADC的。

3)模拟电流:I/V -〉ADC -〉MCU,这里需要加入跨阻(I/V)放大环节。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无论是什么形式,都需要适当的加以处理(如滤波,放大调整,缓冲等)后才能给通道的下级部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