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过压欠压保护电路如何?

楼主(2010-03-18):
求教这个过压欠压保护电路如何?
有没有啥潜在隐患?

网友A:
够复杂的。

楼主:
贴个电路图

楼主:
看来没人呃。。 算啦自己搭电路试验

网友B(2011-05-28):
比较器输出可以并联?

网友C:
楼上
可以,因为这个比较器时OC输出

网友D:
你 不都是在搞PSPICE仿真吗?
仿真一下不就可以了,虽然不能完全体现,但是基本问题还是能体现的

网友:
正电源设置1个高低压区间?
负电源设置1个高低压区间?

网友E:
复杂。
适合门限精度高的,

网友F(2011-08-09):
成功了没啊?到底有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