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关于电机电源线的选取

楼主(2010-03-18):
下班刚要走人,老板突然进来,叫我计算个数据,算好后电话给他。
晕菜
是这样的
三相电机额定功率13.5KW,要计算配什么电源线就是电源线的粗细。

大概知道个思路,算出其额定电流,再估算启动电流,然后根据1平方的线能承受的电流来计算。

大学就 学过一学期的电机课,现在又没搞硬件,是个CODER,没办法,急着要,望哪位高手指教。

希望蚂蚁能看见,进来指点一二。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 高手不在?

楼主:
难到没人看到?

楼主:
没人看到?

楼主:
还是没人看到?

楼主:
额 自救
-----------------------------------------------------------------------------------------------
按此口诀计算电流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估算额定电流为27A
启动电流:降压启动 2到 4倍 取3倍  81A, 全压启动 5 到 7倍 取6倍 162A。
电源铜线按2.5平方毫米 28A, 4个平方毫米 35A  25平方毫米 120A

为安全起见选取4个平方毫米

--------------------------------------------------------------------------------
不知道这么计算有没错误  欢迎指教

楼主:
高手 吃完饭了没

楼主:
高手 出来指教

楼主:
顶到首页 高手就看的到了

网友A:
如此耐心。!!俺不会

网友B:
4平方??25平方都打不住吧,线材采购还要盯紧了

网友C:
一般如果不是频繁启动10平方就足已

网友D:
按照附件中表格选择.额定电流27A,可选4个平方的电缆。

网友E:
至少至少....6个平方
裕量啊!!!

网友F:
16  楼 的是病毒?

网友G:
不频繁启动启动电流不需考虑,额定电流27A 2.5mm2 铜芯线足已。

网友E:
2.5?????
严重怀疑....
有见过25KW空压机用4mm2导线(优质铜芯)的,但发热非常严重!!!

网友G:
13.5KW电机  每相电流约27A  选2.5mm2铜芯线  导线额定电流32A
25   KW电机 每相电流约50A  选  4mm2铜芯线  导线额定电流42A
25KW电机选4mm2铜芯线是否有点小所以发热!

网友H:
4平方线铜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