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LC回路在高频电路中作为负载有哪些作用?

楼主(2010-03-18):
(无正文)

网友A:
并联LC有很多的应用。例如振荡器;
很多情况下集成电路表现的输入阻抗成容性和电阻的并联,为了消除这个容性,可以特意引入L以对消C的影响;

思路放开点,也可以认为LC并联的滤波器实际上就是驱动器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