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选传感器?

楼主(2010-03-18):
想选一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50~200摄氏度,分辨到1度,精度为2%。

那个DS18B20,温度范围不满足要求,想找个满足测温要求的,最好也像DS18B20一样是单总线通信,大侠推荐下!已经找了半天了

网友A:
DS18B20和DS1820啥区别?

楼主:
DS18B20是美国DALLAS公司继DS1820之后推出的增强型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B:
这个温度级别,一般的温度传感器达不到吧,最大也就-50~+150

楼主:
要不说难找吗

网友C:
帮你顶下,如果不行,考虑用热敏电阻来分段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就太麻烦了,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D:
好像有这样的,不过没用过,只听过

网友E:
那就用热电偶吧,他的温度范围比较宽,看来比较适合 你。

网友C:
对,热电偶比较适合高温,要是低温就不行了

网友F:
最好用PT100或PT1000,如果还要便宜就用CU50电阻,不要用热电偶,价格贵,一般来将热电阻用在600C以下,热电耦用在600~1100C

网友G:
只能用PT100了。
CU50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PT100也有好多种,具体型号怎么确定。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在网上看,好像不同公司生产的选型也不一样,对照他们给的表,感觉还是不好选。有的选出来了,但是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H:
网上有很多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再好好找找

网友I:
先好好看看传感器都有些啥,大体了解了再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