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电前应采取的保护措施

楼主(2010-03-18):
最近几天做新板调试都出现炸坏东西的情况,请问新板上电前除了自己检查短路没以外是不是可以先用万用表测内阻,除此之外还有吗?。,。。。小弟为了人生安全跪求哈,如果用万用表可以,那输入220v交流多大内阻范围为安全?谢了哈,电流多大为安全,我主要做的开关电源

网友A:
裸机最好装塑封的保险丝,切不可用玻璃的。玻璃保险丝玻璃有炸飞的可能。试机前胆大心细。

网友B:
降压.隔离后通电,易炸的元件不要冲着自己.

网友C:
。没什么好怕的,,记得在板子上盖本书,,通电1段时间后人在靠近,我现在修的就是开关电源,,1天炸几次,

网友D:
楼主让我无语,改行吧,最安全

网友E:
偶出1000W调压器一台给LZ,价钱好商量。。。

网友F:
先检查原理是否正确,变压器相位有没有反了。

网友G:
刚上电人别靠太近 ,最好在板子上盖个透明又不易碎的东西 免得伤到自己。记得刚第一次调试那会,一上电就爆,还 都是裸板,当时那心情,都快有恐惧症了!

网友H:
玩电源一定的时时注意人身安全。

首先就是严防触电,一定要加隔离变压器和合适的断路器、以及漏电保护开关,并且加了后还是得时时提醒自己“严防触电!”,不用时一定得拔掉插头,要用前、伸手前一定的先看电源线是否插着!!!

然后就是首次通电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元件极性、检查关键点电阻,防止爆炸;
实在怕炸的话就加个防弹玻璃做的罩子罩起来实验咯:lol

网友H:
玩大电流的,比如工业强电或者逆变器的,一定得有正确的过流断路器,不要偷懒或图方便,不然一旦烧起来那就真的太恐怖了,几十平方的铜线都能烧红、烧熔掉...

楼主:
呵呵,大哥还真是幽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