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的放大问题

楼主(2010-03-18):
如图,Q1的基极电压是99mv,集极的电压是535mv,放大倍数为A=533/99=5.3。但是按理论值计算,A=R6/R1//R5//re,其值<1才对。 有谁能帮忙解答吗?

网友A:
增益gm*(R6//Rout)
R1,R5和下面的Iss是用来调整工作点也就是gm的,当然还有输出共模

网友B:
我觉的A=gm*(R6/(R1//R5//RE));由于Q2的电流补偿RE>>R2;A约为gm*(R6/(R1//R5));
如果按LZ说A=5.3来算的话,gm才十几,又觉的小了点。。。。。。

网友:
双出?单出?

楼主:
gm是β的意思吧?
A=β*(R6/(R1//R5))),这样的话,那就能理解了。
但是不知道3楼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由于Q2的电流补偿RE>>R2

网友C:
gm不是B,gm = hfe/hie
hfe近似于hFE,hFE近似于B,
hie近似于rbe
不明白楼主的接法,单输入还是双输入啊?如果是单输入,Q2的基极应该接地;如果是双输入,没看到输入信号啊!楼主确认一下电路

网友B:
太明白了俺也说不清的!
gm么我想的是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
由于电路对称,Q2会补偿由于输入交流电压引起Q1的电流变化,流经R2的电流理论上来说是不变的,可以把R2当作一恒流源对待,而恒流源的阻抗无穷大!
我觉的也可这样理解,流经R2的电流不变,那么Q1,Q2的射极电压不变,Q1输入的交流电压VIN,引起Q1射极电流变化为VIN/Rbe;那么电压放大倍数为A=R6/Rbe=5.3;Rbe约为200欧。。。。

网友D:
gm是用在三极管的?
似乎是FET管一类吧

网友A:
gm是用在三极管的?
似乎是FET管一类吧
引用 网友D:

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三极管
gm=dIc/dVbe=Ic/Vt

楼主:
哎~ 理论没搞清楚就开始仿真了,所以电路乱接的。

网友E:
额额额额额额,,,,,

网友F:
单输出还是双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