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220V交流电压的瞬时值,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2010-03-18):
(无正文)

网友A:
瞬时值,顾名思义,转瞬即逝,你还要在数码管上显示,显示出来已经不是现在的值了。
要捕捉到瞬时值,必有个触发信号,触发信号到来时测量,然后将测量结果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要显示某个触发时刻的交流电压瞬时值,请问能指点一下给个方案么?

网友B:
难点应该是220V怎么被弄到5V的单片机上, 最简单么, 接个变压器?

网友A:
3楼:
触发信号给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中断例程中用AD对交流电压采样,AD转换结果送显示。

网友C:
采样(互感器或者电阻)---》信号调理---》进AD----》送显示

网友D:
在中断里采样,然后显示,这样也不能算是瞬时值吧

网友A:
7楼:
这样测量,当然有延迟,但延迟时间相当短,对要求不是非常高的场合可以使用。
要求高的场合,应该加采样保持,仍然是在中断里测量,然后显示。

网友E:
交流电瞬时值,出这个题说明你老师自己的水平就值得怀疑,正常的交流电就是正弦值,要提瞬时,必须有触发条件,也就是对交流电波形进行捕捉;如果是要抓线上的畸变电压,比如尖峰或者跌落,那就得给出畸变的判断条件,不然这题咋做?

你可以用电压互感器把高压变送下来,再通过AD采样进单片机,只是要注意互感器的带宽和相位差问题。

网友F:
220V是交流电,有效值而已,50hz的频率能实时显示吗,怀疑!